电机回零问题

楼主(2004-08-28):
我用的是PMAC1型卡,首先要实现与安川驱动器连接,速度控制。我的回零方式是回零开关+C相(I902=15),虽然回零动作可以完整完成,但是我发现其回零精度不够高,我是电机直联丝杠(导程10mm),回零误差在0.1mm内波动(我的丝杠是用的双螺母,所以没有反相间隙)。 后来,我把I902=14,即只是回零开关起作用,发现回零位置和I902=15一样,所以我怀疑C相没起作用。我进步一步检查C相状态,设置M119(PMAC说明书介绍为第三通道状态),电机驱动丝杠一个导程并没有发现M119状态有什么变化。 后来我检查了一下我其他的轴,实际上C相都没起作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8-09-03):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哦,但是我的差距更大  大概在1毫米 2毫米左右,很奇怪  我也觉得c脉冲好像没有起作用 是不是有什么参数是设置z脉冲的哦,现在你解决没 是什么问题?我现在有两台加工中心是这种情况,一开始以为是干扰问题 后来全用屏蔽也没解决

网友B:
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C:
回零开关,结合Z信号,是增量式系统最为经典的有效回零方法,至于为什么Z信号没起作用,首先建议确认Z信号的存在和质量,其次手动调试看看板块是否可以接收到Z脉冲,最后一招就是问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A:
我的问题同上,z脉冲是确认有了 而且板卡也收到,当用开关和z组合的时候,撞到开关后为什么搜索z就不对了呢?难道减速箱有问题?但是减速器一般队系统的误差就是反向间隙,也就是说 基本上是固定的  不会一会差1毫米 一会差2毫米的

网友C:
楼主的一个问题问在多处,答案会很分散,而且可能重复。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在运动中,Z信号的波形是否干净。我遇到过,信号中夹杂很多扰动尖峰,结果随处都是Z。

如果有减速箱,用电机编码器的Z信号,确认一下,电机一圈对应的行程是多少?如果误差是固定的,正好是电机一圈的行程,可能需要微调一下开关的位置。

网友A:
示波器没有 呵呵  ,我估计是z脉冲不干净,如果z不干净应该怎么办呢?我的问题不存在刘岩利师傅说的问题,已经把z脉冲离开斜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