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通过mpi与s7_300的通讯

楼主(2004-08-28):
ifix通过mpi与s7_300的通讯,只能读数据,不能写数据,请教高手

网友A:
能不能告诉我数据是怎么读上来的?ifix做怎样的设置? 邮箱:zouliushengfang@163.com 谢谢!谢谢!

网友B:
你把MPI驱动发过来,我再告诉你! zhangguifa@yahoo.com.cn QQ:3771474

网友C:
直接用KEp的OPCserver简单的很! QQ"11993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