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8-28):
请问各位高手,日立L100的变频器,是不是自动检测电机参数,不用设定电机参数呀

网友A:
L100系列是不用设置电机参数,但是控制精度不是很高,只能用在一般控制下,如果需要精度高,必须使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例如:SJ100、SJ200、SJ300系列,SJ100价格如L100基本一样,建议使用SJ100系列,欢迎光临我司网站:www.bwtc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