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G9S 15KW故障!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4-08-28):
10V电压正比控制频率,外部FWD-CM闭合,面板显示运行RUN,有时能根据电压启动, 有时只是显示0.00,这时控制电压正常。请高手指教!!!先行致谢!!!

楼主:
论坛中人太少了!哎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网友B:
主控板故障

楼主:
李工: 恢复出厂值已经试过,不行 泉州天荣赖工告诉我可能是欠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

网友A:
原来开关电源是否坏过?

网友C:
电源板的问题,送到FUJI电机检测一下就知道了!再试下电流控制,如果还有问题就真的是板子有问题了,修吧,要不买新的!!!

楼主:
原来开关电源没坏过 客户正常用着,有时不能启动,才要求修的

网友D:
系统默认低电压,检查取样电压。021-56711165,13003108495

楼主:
有人告诉我把小变压器6、7脚并1.2K电阻,然后再串470欧到大变压器6脚,我试过,还是没有解决 现在3300μF电容测量只有1200μF,已换新的,还是同样故障,郁闷! 请李老师帮忙!

楼主:
开关电源集成SA51709500是PC?

网友E:
恢复到出厂参数运行。检查Y5点动作否,如果动作,可以确认电源板有问题。找我给你解决好了

网友E:
你的变频器最重要的是确认里面的熔丝(CR6L75)有没有坏,如果坏了, 维修费用就高了。如果没坏一般费用不会超过4000元。这种变频器用过一段时间后,最容易发生的故障是直流风扇不转,造成变频器不工作。你要首先确认是否是这种小故障。还有电机热保护电阻是否正常,PG线有没有断线。 如果你想要富士VG5N 的面板和及维修我联系。

楼主:
电机热保护电阻正常, 4000元!!!!!!!!!!!!!! 能买新的

网友F:
检查一下驱动光藕的供电回路,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E:
对不起,发错信息。你这个问题出在电源板的可能性大。恢复厂参数后,检测,主板上Y5是否动作,如果动作了,可以肯定故障原因。是电源板检测电路异常。维修费用1200元。

网友G:
简单,是干扰问题。CPU板下面的抗干扰板,有没有被拿掉?(免费) 否则,就是电源问题。(800元) 再则,就是CPU板坏。(2000元)

网友H:
看来大家的维修费都不低哦!

楼主:
已经找泉州天荣维修。 400元

网友I:
供水先锋: 你好!你是在泉州的吗?

网友J:
用时好用,修时贵啊!!!

楼主:
我是山东淄博的,现已经修好 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