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300PLCSIM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8-28):
S7-300PLC中的模拟软件PLCSIM,能不能象S7-200的模拟器那样,模拟真正的CPU,我在使用PLCSIM时,有输入,输出,但是出现不了CPU的画面,这对吗。能让CPU出现在画面里吗?怎么做。

网友A:
可以啊。模拟器启动后,出现的就是CPU的画面,画面里有CPU启动停止等选项框,然后你可以插入输入输出变量,它除了不能模拟功能模块外,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模拟,模拟器还可以和protool,wincc连接通讯进行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