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有关编码器脉冲输出

楼主(2004-08-28):
我用的是松下MINAS A系列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输出是2500个脉冲/转 说明书上写可以四倍分频,怎么才能输出10000个脉冲?具体设置那个参数? 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没有写到可以把编码器反馈回的脉冲四倍频! PR40这个参数把指令脉冲1倍\2倍\4倍! 我也正要接这个脉冲到PLC来验证一下电机的转速,你把这输出的脉冲接哪里?有长线驱动输入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