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1 显示FL1什么故障?

楼主(2004-08-28):
各位,ABB ACS401 显示FL1什么故障?

楼主:
是什么过流?

网友A:
你有没有学过电气基础知识。 1。负载太大 2。加载时间太短(参数2201 ACCELER TIME1和2203 ACCELER TIME2) 3。电机或电缆故障或连接错误(INPUT、OUTPUT)

楼主:
可是一送电就 显示FL1,停电测量输入、输出模块是好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
李师傅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求ABB高手

网友B:
说明书查不到这故障。

网友C:
检查一下进线电源是否接错了

网友D:
上面的zq4001已经给了ABB的标准答案,你还不明白? 手册第146页,最上端。

楼主:
abb高手来顶一下好吗?

网友E:
有可能电流检测部分坏了

网友F:
你的负载是否是好的。出线电缆和电机有没有破裂和挡路的地方或进水,你可以用摇表摇一下。

楼主:
一上电就显示FL1,没有接电机

网友G:
没接电机就过流,?那只能是接入段检查一下了

楼主:
请ABB高手顶一下好吗?

楼主:
各位顶一下吧!

网友H:
已经有很多高手顶了! 你有没有按他们所说的去做了呢?你能否说一下出现故障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楼主:
一上电就显示FL1,没有接电机 测量输入、输出模块好、参数2201 ACCELER TIME1和2203 ACCELER TIME2以加长达300 当然输入、输出线肯定不会搞错了。不然是要爆炸的,直流电流互感器已拆除, 高手阿排您老说说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I(2009-01-31):
谁有ABBACS401001632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