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松下MINAS A系列伺服电机

楼主(2004-08-29):
松下MINAS A系列伺服电机接40:1的减速器,在试运行的时候车床回原点后卡死。重新开机开机后电机报错,现在电机空载的情况下下,转动一会就会报错误16,而且电机转的时候显示速度为0。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轴承什么的被撞坏了,要不应该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