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前辈知道防护等级在IP65以上的变频器吗?

楼主(2004-08-29):
各位前辈们,你们有谁知道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可以做到IP65以上防护等级吗,我听也没听说过,谢谢~~~:)

网友A:
IP65可浸在水里工作,有必要吗?

网友B:
矿用的变频器 改造后的防护等级也差不多是这样了

楼主:
TO:874 他是用才洗煤厂的,能说清楚什么品牌的吗,如何联系?谢谢您了!

网友B:
我们有几个客户作的都是用通用变频器改造矿用专门变频器,通常都是把买回来的变频器大卸八块,然后装在自己订制的铁壳内,并且风冷全部改成水冷。这样改造的变频其价格售价通常都是买回来通用变频器价格6-10倍,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了

网友B:
to:zsyf ip65是不能放在水里面的 他得指标是 灰尘封闭 柜体内在20毫巴的低压时不应进入灰尘 防护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你说的浸到水里工作的防护等级至少是ip67 或者68 7 防护短时浸水 柜体在标准压力下短时浸入水中时,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入 8 防护长期浸水 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浸入水中,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

楼主:
那要改成那样的话,谁负责保修呀,没有保证的,也没有什么认证,客户肯定不愿意,还有没有标准产品可以提供呀,谢谢你们的帮忙啊,再帮帮,谢谢!

网友B:
to 好浩: 改造的厂子 质保呀!既然都生产这些东西了,肯定有矿上专用认证了!

网友A:
to:874 多谢指正

网友C:
可以用纺织行业用的变频器,是没有风扇自然冷却的,国产普传的就有

网友D:
你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