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41D-TC与FX2N-2LC控制温度的区别

楼主(2004-08-29):
请教各位:三菱PLC的FX2N-4AD-TC模块与FX2N-2LC模块都可以用来控制温度,请问用哪一个方便或更好一些,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请大家支持一下,我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B:
2LC是温度调节模块,提供两通道温度输入和两通道晶体管输出; 4AD-TC仅是四通道热电偶温度输入;两者作用不尽一致,需按手册 选择

楼主:
to:村夫 那请问是不是4AD-TC是只能用来读取温度数据,而2LC即可以读取温度数据,又可以控制加热输出呢?

楼主:
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觉得都是一样的控制温度,只是2LC编程方便一些,请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高见,多谢!

网友C(2009-05-18):
即测温 有控制加温  比较好用吧

网友D:
查一下相关手册,不就知

网友E:
2LC有PID功能额 能控制输出

4ad的话 只能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