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不准怎么办

楼主(2004-08-29):
我们公司是做啤酒的,现在有个电磁流量计(横河),现象是这样的:流量计用来计量进清酒罐的流量,我们一共有12个清酒罐,现在的问题大这样的,啤酒过滤后,进清酒罐,进酒之前清酒罐是空的,可能里面有压力,刚开始进去的前10分钟,流量偏差大,然后趋于准确确(跟别的流量计比较还工艺分析),,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帮帮忙!!!

网友A:
我想电磁流量计在使用前一定要管道内充满液体,如果没有,哪使用前一定会乱跳。 看咯你的描述,我想可能是跟这有关吧。但不知你的详细情况,还望跟贴一起探讨。

网友B:
哎,我们是做涡街的,也不能测啤酒啊,泡沫太多,要不可以给你推荐一下的哈。呵呵

网友C:
不知道进清酒罐的流量是不是满管呢?还有你的流量计的量程范围是怎么样呢?也有可能的酒进入初期由于罐内有压力流量偏小,流量计测量不能够准确。压力减小以后流量在正常范围所以测量准确了。不过这也是猜测。因为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D:
我也是做啤酒的,也搞了多年仪表自控工作,相同的问题我们多年前就遇到,由于在啤酒计量上是1.是间隙的。2.是有气泡的,由于操作的差异,差别是可能较大的。可能引入较大误差。使用流量计计量可能有较大问题。我们现在采用的不是用流量计,采用的是差压法。先用电磁流量计或其他精度较高的流量计对清酒罐进行标定,然后用测差压的方法测出差压,再由计算机采集系统显示出来。当然差压计一定要选好,否则将及不稳定。目前我这里多个系统,数十个罐都用此系统,用我们的话说,已是第三代了,大概10年前就开始使用第一代系统。经过多年的使用,我认为在清酒计量中,此方法比较稳定重复性较好。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问题一般如下: 1.流速太低,没有达到要求。 2.介质中有气泡。 不知道你们的罐有没有排空阀,有的话先排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