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D/A模块输出电压可以是AC220V吗?

楼主(2004-08-29):
诸位:PLC的D/A模块输出电压可以是AC220V吗?有哪些品牌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A:
说过D/A可以输出AC220V,但是可以外加电路来实现。用D/A输出控制外电路的可控硅的导通角来实现AC 0--220V输出。可与我直接联系 yinyvji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