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西楚霸王

楼主(2004-08-29):
我的问题是:一L300日立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喷”一声响,驱板是的Q8炸了,你知道这贴片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吗?什么原因造成这后果,另这机器在保修期内,该机器是换或修,我是搞售后服务的(配套设备电气),是否可以修这机器,该怎么修。。。。

网友A:
您好:Q8有关参数如下:部件编号—N2SA1244Y、尾号——LB、功能—TRS、 2SA1244-Y(TE16L) 规格性能—PNCHNS -50V -5A HFE120-240,损坏的原因不详,Q8与Q3应该能通用,位置应该在“IGBT-PCB的E处”,是否更换新机或者如何处理,我觉得应该首先找代理商处理,在我这里如果找不出外界原因,应该免费更换驱动板,但换机恐怕很麻烦!以上仅供参考!服务手册(非操作手册)在我的网上www.bwtco.com可以免费下载,以上不妥之处,请指正!

楼主:
谢谢西楚霸王,我们曾经通过电话,你大致知道我是谁,我曾经从普传过渡到三垦,经过认真选择后,最终选定日立,今年用了65台套,我唯一只要只台出毛病,其他的都正常,我想代理那边应该可以换。。。我已经把它发到总公司(南京)了,相信他们会处理好的,否则我公司拒绝这日立品牌。。。。

网友A:
新三毛您好,您恐怕还不太了解日立处理的流程,首先应该是日立代理商在网上可以直接提交故障报告单,交由日立中国产机部处理,习志野工厂生产的部分由HCH-BJ与其处理;HCNC生产的部分变频器由其维修中心处理,但是也要由HCH-BJ出具委托处理函,无论是南京还是北京的部门,我跟他们都比较熟悉,有何需要帮助地方,请打电话给我,我一定帮忙!

楼主:
西楚霸王: 你好 你网上www.bwtco.com找不到服务手册下栽,维修资料可以下栽,但是根本看不清楚,能不能直接给我一份呢,13008964596@zj165.com 另:关于L300日立变频器,代理商说可能是灰尘或潮汽原因,他们已经给换了一台新的...    谢谢...

网友A:
容量太大,英文的,有机会我送您一份!

楼主:
西楚霸王你好   我在调式1台75KW日立L300P变频器遇到以下问题:无电流模拟输出,用外部电位器调频率,外部开关给运转和停止。参数是:a01=01 a02=01 c027=01 c028=00 H-O-L 是接电位器 L-AM 接频率表 COM1和PLC有铜片短接--FM接电流表 P24-FW接开关 这样运行起来电流表没有电压信号,电流表也就没有输出信号。如果把参数修改为C28=01 C27=00时,把电流表和频率表对换后电流表正常,频率表又没有频率信号输出,是哪里出毛病????  变频器是新的,是不是FM桩头掉线了,我该怎么现场解决???

楼主:
真是急死我了。。。。

网友A:
您好,对不起,现在才看到您的问题,不要着急,FM的公共端是CM1,一般做输出频率表监测使用、AM、AMI的公共端是L,AM一般使用输出电压监测功能,而AMI使用输出电流检测功能,千万不能将公共端搞错!此时一般使用漏型接法,将P24与PLC短接,使用CM1作为公用端,

网友B:
新三毛:您好!您公司是做什么呢?我很想有机会和您合作!不知是否冒昧,我的email:wangxiany2003@163.com

楼主:
西楚霸王: 谢谢你的这份迟到的回复,我已经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直接在输出端套了一个100:5的电流互感器和换了一个电流表,问题就此解决了。 jasmine: 合作可以,13008964596@zj1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