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突然死机,无法正常打开

楼主(2004-08-29):
我是名学生。。现在在学习做转炉的氧枪控制。。。 我昨天做了个画面,,都演示好了。。。 可是机子出了毛病,,我换到另外一台机子上就打不开了。。软件说打不开win0000051.win。。文件。。 请问高手,,应该怎么办????,我花了心血的。。老师还在催呢。。。

楼主:
其他的都还是很好的,,以前做的都没什么问题。。。 我应该怎么办????????????? 请指教。。。

楼主:
当时可能是在运行中突然死机的。。 后来就是这样了

网友A:
查找一下你的INTOUCH 工程程序目录中是否有 win0000051.win,win0000051.*文件. .win是make 文件,也就是你的源程序. 机器不正常关机可能会有文件出错的现象.

楼主:
我已经查找了,,就是没这个文件了、、、其它的 都还在。。。就是没win0000051。win这个。。 应该我怎么办,,有办法恢复不。。。 在线等。。谢谢先。。。

网友B:
如果有win0000051.wbk则可直接改名称为 *.win 如果这两个文件名称都没有了,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还是没有。。 。。。伤心。。。。。

楼主:
我重新做了个。。首先谢谢高手的解答。。 我做了个但是想删调原来的那个文件怎么删不掉。。 我做的这个是个工程的一部分。。所以总不能每次打开前都要软件提醒你 打不开什么文件把。。 再次请教,有什么好方法删掉这文件的记录。。。就是不会显示有提醒的。。。。谢谢。。。

网友C(2004-11-25):
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其他的*.win文件改名为win0000051.win即可,但是原来win0000051.win画面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