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向油田节能高手赐教

楼主(2004-08-30):
我在油田变频节能改造时,发现并不能节能,为什么?我的系统是:下冲程制动采用回馈制动,效果比较好。抽油机的冲次为:10次每分钟,日产80吨,其中含水97%,含原油3%。现在要求产量不变,没办法改变冲次,现在想换一口油井试试。请教师傅换什么样的井,怎么改造才可以达到既不减产又可以节能的效果?抽油机的冲次是靠换马达皮带轮大小来调速改变的。谢谢各位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胜感激!

楼主:
请各位行家帮忙献策,谢谢!

网友A:
我本人认为软起动器具有一定的节能效果,变频器效果如何大家反映不一。

楼主:
变频器的效果是真的不明显啊,既要保产又要节能是很矛盾的,到底怎么做呢?

网友B:
换口冲次比较低的试试,3次左右吧,你的井冲次好高啊! 我们这一般都5-6次,最好用工频以下的频率运行,效果会好些的!

网友A:
我也听过很多朋友说变频器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不知道大家认为软起动器如何?我是没做过,但的确有几个钻井平台采用了固态软起动器,在抽油时,正常运行,在不抽油时自动调压,达到节能效果,理论是这样,实际应用也有,但效果如何我还不清楚,只是听说还不错。我本人是做软起动器业务的,对技术不是很了解,所以软起动器与变频孰好孰差,我也不是很清楚,倒是知道软起动器比变频造价低的很,也更稳定。大家正常的感觉应该是风机,水泵根据工艺要求节能效果明显,不然节约几个点的电能,用几百万的变频也不是很划算。

网友A:
不知道远来浪兄在哪里?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聊聊,商量一下具体的对策,我这边有软起动器技术人员,我记得以前了解的电压是3000伏的电机,您也可以联系我13764596386(上海)。

网友C:
抽油的工艺还没搞清,怎么能节能? 冲次越高,产油越高?错。冲次越高越费电到是真的。 油产量的高低是地下油层油面的高度,充满系数有关。 谁说变频不节能?那是他不懂采油工艺。冲次的下降并不一定采油量会下降,反而会增加泵效,为什么?向甲方的采油的学习学习就知道了。

网友D:
用本控制板做的在线节能型软起动器,在油田“磕头虫”上一般节电在10%左右,但我记的做的最好的一次在35%左右,这全是客户做好后油田上的能源测试中心给测的。大量售:节能型软起动器及主控制板!!!!!!!!!!!!(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A:
不是说变频器不能节能,只是大家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变频器只是起到与固态软起动器一样的效果,那就不容易做,做事情不要过于紧张,大家是在探讨问题,不是争辩,也不能因为自己做什麽产品就说什麽产品好。再说节能效果最终还是看工况等等,就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不是很熟悉才变的更为关心,真正的专家也不一定会在这里发表什麽看法的。

楼主:
TO:ZHENG 我考虑到了泵效的问题,所以将下冲程设为35HZ运行,上冲程设为45HZ运行,结果冲次变更为7次半,油量降低到56吨,是不行的,可能是产量太高含水太多的缘故。将下冲设为45HZ,上冲设为55HZ,产量基本达到77吨,但是不节能,冲次为9次半。好象这根本就是矛盾的! 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助和努力。 关于软启动的节能效果我不大清楚,价格低是肯定的,但是变频也具备软起的功能,而且调节冲次是十分方便的,再者,变频可以通过外加的传感装置随时调节工况,把上下冲程区别开来,以提高泵效或是提高频率或是停机再自动启动检测,以达到增产节电的目的。但是这些理论上的,实际应用起来并不是这样乐观啊! 欢迎大家热烈讨论,最好是有亲身经验的老师傅指教指教。

楼主:
王显卫先生说的好,我们在这里都可以讨论问题,关键是让有问题的解决问题,让没问题的参与进来学习经验。 ZHENG先生好象知道些什么,你却叫我去问别人,而且我已经尝试了,是行不通的。坦诚待人才可以得到别人的坦诚以待。总之,谢谢大家参与进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to:远来浪 你所做的这口井,冲次太快,不允许降频使用,但是不降频是没有节电效果的,建议你换一口井试一下,最好找一口冲次在每一分钟在4-5次的,节电率就会达到10%-30%之间,这可不是瞎说的呀,这是在油田实际测出来的呀。

网友F:
双PWM磕头机冲次自动调节变频器 作者: 笑谈工控 ,2004-8-31 15:36:00 发表于:《变频器与传动论坛》 共有0人回复,1次点击 1 根据油田特殊情况,由加拿大ALBERT油田设计院设计,美国SMART CHIP公司生产,自1995年在德州油田和阿拉斯加油田大量使用 2 将变频器和回馈单元电抗器合成为一体。大大节省了客户的使用成本 3 CPU采用军品32bitDSP,-40度到90度范围能正常工作。适合油田户外恶劣的环境 4 有能量回馈功能,较普通变频多节能20% 5 输入有滤波设计和电抗器,对电网干扰是普通商用变频的1/4 6 设计寿命6万小时 7 按军用标准设计,高度可靠,不用使用备份切换系统 在中国各个油田都有应用 平均节能30%以上 可以来电咨询 0755--83409740

网友F:
油田不能调解冲次 ,只有回馈的时候节电,如果没有回馈功能,不给调节冲次,会耗费更多的电能。

网友A:
我之前所在公司老总是传动方面专家,我听他在油田介绍时说是软起动器节电效果不错,也可能是对应他的价格而比较出来的,或者的确不错。我觉得你可以把具体的工况发到我的邮箱里,我让从事几年软起动工程设计的技术人员帮你分析一下,甚至我可以问问原来老总做个分析,相信我的话就把你那边的情况发到wxw201@sohu.com

网友G:
你选的这口井产液量较高,从你改变冲次的情况来看,其充满系数也较高,因而降低冲次会减少产液量,在保持冲次不变的条件下,采用一般普通变频器只能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而有功基本不能节省,甚至有功消耗还会增加。因为一般变频器采用v/f原理,只能通过降低转速达到节能目的,解决办法只能采用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最好为直接转矩变频器,目前只有ABB 800系列。因直接转矩变频器具有极高的转矩响应,从-100%转矩到100%转矩仅为几毫秒,且不会产生过流跳闸,一般V/F的为几百毫秒,矢量的为几十毫秒,抽油机为变负载特性,转矩响应越快 可明显节约有功。但在抽油机处于发电状态时,产生的能量只能被电阻消耗或采用磁通制动办法,回馈不是办法,因回馈电能须立即被同线路上的其他负载使用掉,且不能通过变压器,否则会对线路产生干扰,且增加不小的成本。ABB 800系列价格教高,为一般变频器1.5到2倍。 我正在大庆进行试验,在不改变冲次的条件下,ABB直接转矩变频器可节约有功10%左右,功率因数可达到0.99,目前我们自己研制的抽油机专用直接转矩变频器正在井上试验,对抽油机发电态进行特殊处理,使其不进入发电状态,具有极好的节能效果。

网友G:
节能,要首先看是节约有功还是无功,大部分产品在宣传上故意模糊这一点,主要是这些产品只节约无功,有功根本不节,而节约无功,提高功率因数的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是并电容,只要并接适量的电容,即可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以上,市场上的无功补偿器(功率因数补偿器)就是解决无功的最简单、最便宜的产品。

网友C:
dxcom: 说到点子上了。 远来浪: 你用的那口井地层液面高,节有功就不要放主要位置,主要位置是提高功率因素和冲次(增加单位电能的产油量)。你想想油值钱还是电值钱。当然是油值钱了。还有你的下冲程设的在设低一些。这一点软起是做不到的,还有功图的问题,变频是可以改变功图的,软起是不能的,但不是否定软起,而是未来抽油机控制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你的问题得要油田监测站现场测,7次的有功耗电的泵效,9次有攻的泵效,10次的泵效。冲次不是越高越好,因为太快后泵效反到降低,所以你要反复的试。 抽油机上用变频,在冲次较高时,节的主要是无功。冲次低时无功和有功都节的可以,软起节电也一样得挑井,弄不好节电还不如变频。 ABB的ACS800成本太高。抽油机的节能考率的方方面面较多。不同场合不同方法,性价比可靠性放第一位。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也让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的这口井是太难改造了.一,产量高,含水高,充满系数大,在下冲程没有节能潜力.二,冲次太快,严重不平衡,要节能无法保证产量,保产量还要耗能. 采用直接转矩变频器也只能节约10%左右啊?因为工况毕竟没有改变.现在我有一点疑惑:一分钟冲次4-5次,如果换上变频后依据传动比变频必须也要运行在50HZ才能保证冲次不变,但是这时工况依旧没变,不会节能!除非是先将皮带轮换为冲次为最大的,然后再用变频器把冲次降到4-5次,这时电机就没有按50HZ全速运转了,也就是说,能不能将机械传动损耗降到最低?这样到底节能效果能达到多少? 向各位老师请教. 向王显卫,笨笨变频和dxcom老师请教.谢谢.

楼主:
zheng : 谢谢你,你对油田的了解很透彻,也给了我一些新的认识.我测试过一天,只是产量随冲次的提高而增加,泵效与有功的关系怎么在监测中心反映出来了?我现在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以达到效果呢?希望ZHENG老师赐教.

网友G:
泵效问题较复杂,牵连到对应不同冲次的出液量、油量及井下液面高度,还要考虑到不同冲次下的机械损耗等因素,需要一段时间不停的测量再进行计算,得到最佳冲次,再改变电机的皮带轮直径来调节到相应的冲次,而且随井下情况改变而改变,一般需要三个月左右重新测量计算。这个工作油田一般有专门部门(机采)来进行,此节能效果不能归入电机节能效果。 电机的节能潜力要从以下几点来找: 1、节约无功,提高功率因数 2、节约有功 采用变频器可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5以上,使无功分量极少,因无功会产生较高的线损,一般将节约的无功功耗的5%到8%折算为节能量。抽油机电机在未安装无功率因数补偿装置下工作时平均功率因数很低,负载较轻一般约为0.2到0.3,负载较重的约为0.4到0.5左右,平均有功功率一般不高,因而折算后其综合节能效果轻载可达到20%以上甚至30%,重载为10%。对轻载可考虑减小电机容量来达到节能效果。 用一般V/F变频器在保持原冲次条件下基本不节约有功,只有降速节约有功,从根本上是是提高泵效节能,只不过使用变频器调速替代了改变电机皮带轮调速,方便了调节。 只有采用直接转矩变频器才能真正的不仅节约无功还能节约有功。 我们自己研制的抽油机专用直接转矩变频器初步测量节约有功可达20%。预计不久将会上市。

网友C:
泵效你测的没用。要油田监测中心来做。同样冲次下,变频的功图要远好于工频功图,这是大多数人忽略了变频改造中带来的好处。 这也是直接转矩变频控制要好于普通失量变频控制的根本愿因。但在有些情况下是比较不出来两种变频的优劣。因为可靠性和安全首位,井况不一样的,不是所有井都能节能的, 用变频的三大目地: 1。减少无功。有功损耗。 2。使功图更好。提高泵效是目的。 3。在冲满系数高,地层液位高的情况下,如这口井只要允许的条件下(安全,可靠),冲次高了油产量上去了,费点电没什么,油比电值钱。这叫增效。地底的油产量的高低主要是地层来决定,不是电机功率大小来决定的。这是大多数玩电的节能不成功的原因,是观念的问题。隔行如隔山。 就2,3两条其他的控制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向变频器那么容易做到的。 我过去也觉的软起,星三角等等方式挺好的,可是我用变频做抽油机控制后,我们专们请的油田节能监测中心测过。变频优点太多。 缺点:价高,骄贵些。 详细的东西,我写成了一本手册。对几种方式进行了比较。

网友A:
有时候我也经常听别人说变频器比软起动器稳定,这不是明显在说假话呀,从稳定性上面看,肯定是软起动器做的更好,毕竟他部件少呀,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所以怎样评价变频器与软起动器在使用上好与坏,真的是很难说,关键是看你有什麽样的需求。

楼主:
dxcom zheng老师: 谢谢你们的耐心指教,也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作出的无私贡献。 原来的那口井液面是100米,日产80吨,冲次10/分,93%水。现在我又准备重新换一口井:液面50米,日产7吨,冲次6/分,40-60%水。不知道能不能行?节电率能达到20%吗? zheng老师:你的手册出版了吗?在哪个书店可以买到啊?

楼主:
欢迎各位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都参与进来讨论学习。

楼主:
zheng老师:dxcom老师: 希望你们在百忙之余能够给我一些建议,给我一些指导,虽然这个工程没有做成功,但我真想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还有我的想法对不对?

楼主:
原来的那口井液面是100米,日产80吨,冲次10/分,93%水。现在我又准备重新换一口井:液面50米,日产7吨,冲次6/分,40-60%水。不知道能不能行?节电率能达到20%吗?

网友G(2004-11-22):
我们自己研制的AMCS100型抽油机专用直接转矩变频器经中石油节能监测中心测试,在不改变原运行工况(冲次、冲程)的条件下,平均有功节电率达到20%以上。综合节电率可达30%以上。目前正在进行产品定型阶段,预计2005年上半年即可投入市场。有需要了解产品的用户,可发email给我。请详细告知联系通讯方式。

网友H:
你好! 我觉得变频器的节能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用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加同步变频驱动,能节能40%以上;如果哪位高手学过电机学中的永磁同步电动机对我以上所说的就没有疑义了。空载电流特别小,出力特别大。等这些因素使永慈同步电动机的效率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谁对此感兴趣可以和我取得联系!我们一起探讨! 一般在油田上可用的方法,一就是采用异步电动机加软启动器,二就是采用变频器。但是油田的电机的容量也很大的,并且满载的时候很少,空栽占了一半。采用软启动器,和变频器的节能效果都是不好,反倒是增加了不少成本,我建议在油田控制驱动系统改造上使用 永磁同步电动机,现在驱动永磁同步电机的变频器虽然国内的很少,但是进口的很多,如伦次,KEB,安川,三菱电机的MD-AX540专用变频器等这些变频器的价格不贵,永磁同步电动机比起异步变频电动机贵不了多少钱,用永磁同步调速系统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效率高等优点采用异步启动法,这样即节省了投资还可以节能,何乐而不为呢??? 哈哈哈哈希望大家能提出宝贵的意见,对我的拙见。 010-63846765 找吕军(工程师)kkpL613@163.com 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探讨工控人生!工控非常好!

网友I:
事实上,抽油机节能的产品大致分为5种,每一种产品都有优缺点,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一一介绍给大家。远来浪先生遇到的问题我想说明一下:在含油量仅为3%的情况下,用户要求产量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工作在恒功率区才能达到用户的需求的话,是不节能的。但是你可以提高产量,你可以调高冲次(只要不超过抽油机的极限冲次就行),还有电机能满足要求就行了(看你用的是啥电机)。还有一种稠油注蒸汽井,需要快速抽取,也有可能不节能,所以了解工况是最重要的,不要给用户胡吹!

网友J:
我们已经在油田作过试验,节能效果都在30%以上,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有资料,和检测报告。愿意和大家共享。

网友I:
TO YY00 能告诉大家工况吗?好象每一种工况你的都能达到是的,我见过好多油田的检测报告,你要吗?我都能搞一大堆。脱离了工况来说节能是毫无意义的,像远来浪先生的这种情况,你能达到吗?大家都不要用一两口井上的数据来说明一切,这是不负责任的.这不应该成为吹牛的地方.

网友K:
西威变频器有异步的有同步的,效果非常好,性价比高

网友L:
本人不是高手,却真的领教了。 我顶

网友J:
TO:821028 你说的很对 什么节能设备本身没有能量产生,是抽油机本身具有的势能,在者就是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无功损耗。

网友M(2006-11-01):
变频器节能的原因是因为变频器能方便的调冲次,由于油田许多井都是冲次过高,供液不足,适当调低冲程或冲次不影响产量,所以这样的井上变频器就能节能。你说的那口井冲次一降就会减产,所以并不适合用变频器,因为毕竟增加了一个环节—变频器,而这个环节也是要耗能的。因北我建议你找一口供液不足,而用常规方法调冲次又不方便的井作试验,一定能节能。
我是北京枫火石油科技公司老雷,从事抽油机系统效率测试和分析工作十多年,设计和生产了PMTS系列的抽油机井系统效率测试仪和相应的分析软件,自以为有丰富的理论和实际经验,所以欢迎大家联系提问和讨论,也欢迎批评意见。电话:13911032981

网友N(2007-03-13):
 学习一下,获益不浅.

网友O:
调节冲次有两种方法:
1、一种是常用的机械调速法;
2、另一种就是变频器调速;
3、我认为油井的产量相对稳定,调速不需要天天时时调,一次调好,可运行一段时间,等油井产量发生变化时再重新调整,所以用变频调速是一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