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有关数据库

楼主(2004-08-30):
用labsql向数据库中写入时间时总是写不进,但写数据就行,我估计是时间参数的格式不对,但我试了我能想到的都不行,请各位高手赐教时间的格式,谢谢

网友A:
如何实现多通道的同步采集?听别人说要设置通道延时,具体该设置多长时间?请赐教!

网友A:
如何实现DAQ的多通道的同步采集?

网友B:
可能是要把双方的数据类型匹配以下。 比如都设为字符,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