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04-08-30):
松下伺服驱动器上的A.B相脉冲输出(长线驱动输出)怎么接PLC的输入?

网友A:
一般你要用高数记数(high speed counter unit)模块.估计松下或其他系列PLC都要中型机才有该模块.小型PLC都只有发脉冲的功能.

楼主:
Sorry,是我没说清楚! 平时用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接开路集电极的多一些: PLC的输入要求DC24V,开集输出电源也是DC24V,提出这个指标都已经根据阻抗把电流算好了,不会有任何损坏. 而长线驱动输出一般都对应接长线驱动输入,可我手头没有这种输入接口的PLC(高速计数). 用在松下伺服驱动器上的长线驱动上的电平是不是DC5V? 我觉得可能用高速光隔可以,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