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速机的问题

楼主(2004-08-30):
采用直流控制系统(ABB的DCS500),速度反馈是直流测速发电机.因联接问题,系统频繁发出速度检测故障,处理后系统正常工作.但测速机检测出的转速与实际转速低速相差20多转,高速相差50-60转.请问各位大虾,这种状况最终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ABB系统不是很熟,转速与实际转速低速相差20多转,高速相差50-60转。系统是否报警,如不报警则只需校准显示转速。

网友B:
靠,什么鸟测速电机啊,还不如用电枢电压反馈,不行就禁掉这个报警,实际在校准一下,不过感觉不好,我是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呵呵

网友C:
增加速度反馈的滤波时间,但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