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择哪种多轴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4-08-30):
为了实现亚微米甚至纳米尺度的XYZ超精密运动台,选择哪种多轴运动控制卡?? 要求: 1、根据运动情况不同,xyz三轴可能选择不同品牌,不同种类的电机(直流伺服电机、压电陶瓷) 2、采用直线光栅和电容传感器作为位置反馈 3、除了自带PID等控制器,还支持编写其他运动控制函数 初步决定选用PMAC的六轴或者8轴卡,是否合适,有没有其他品牌更好的产品 其他问题: 1、运动精度与哪些运动控制卡硬件指标有关 2、PMAC1与PMAC2有何区别 3、如何选择总线类型ISA、PCI、PC104 欢迎大家帮我参谋讨论,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PMAC及驱动部分应该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从控制角度来讲,PMAC可以实现2.5纳米的分辨率;高精度的压电陶瓷电机一般可以实现5纳米的分辨率;光栅尺通过细分可以达到10纳米。对于多数运动要求来说,应该已经足够了。从系统的最终精度来说,主要是由机械本体的精度决定。 PMAC有专门支持扩展伺服算法的软件包,完全可以实现你根据自己的要求来编写算法的愿望。 你控制3维平台,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6或8轴的系统。1型和2型卡硬件部分有一些区别。如2型的卡比1型的多2路码盘输入通道,可以选择在板的A/D,电机控制也多了PWM控制输出方式。至于总线形式,就根据你实际应用的要求来选了,一般用PCI或ISA的较多。 你可以把你的详细要求发给我,我给你出点建议。你们学校和我们公司合作蛮多的,希望也能和你合作。

楼主:
多谢啦(btw, 还是我还了一个笔名) 因为系统的精度较高,所以我们有可能采用粗动叠加精动的结构,再考虑以后会加上转动的话,可能会使用到8轴的联动控制。为了以后升级方便一些,所以选用了8轴的控制卡。 目前还有一些设备未定方案,更具体的要求还未提出。如果需要,我会和你联系的,还请多多指教喽。

网友A:
不用客气呀。你可以把你的要求发到我的邮箱,我再和其它的技术人员一起讨论。能问你是哪个老师的学生吗?

网友B:
我用过 PMACII型卡,但我决定今后再也不用了。因为用这个卡太让我伤心了,它与它需要配的信号卡输出、输入端口是100针的细排线的,我的一个同事不小心就把两个针插到一个孔里,把板烧了一块,还没办法修,我没则又花¥2500元买了一块,每次拔插卡和接线的时候我都如临大敌般的小心又小心。我建议你用科尔摩根的试试,我用过,觉得挺好用的。 PMACII型卡是我用过多种运动控制卡中最不好用的。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我不太了解科尔摩根的配套软件中是否有专门适用超精密控制的算法呢。除了接线上的问题,您说的“好用”还是指哪些方面?例如,定制开发,与电机和编码器的安装连接等等 我还想知道那个100针的I/O输出是什么接口,你用的这个PMAC2是几轴的谢谢

网友A:
PMAC的接线确实比较麻烦,而且插拔困难。所以我一般建议客户做一个转接的排线架,这样我们只需要处理从排线架出来的线,不用再动不动就插拔PMAC上的线了。

网友B:
科尔摩根电机我们已经用于纳米级的位置驱动和控制,肯定没有问题。它的二次开发功能也很好用。你可以从天津有一个代理处(具体我不记得什么名字了)那要相关的资料和样本。 我用过的PMAC2是4轴卡,贵的要命2万9千多。100针的I/O输出是排线(没有屏蔽层),我是将卡直接插入工控机中的,所以我很担心抗干扰不行,但最后还竟然没事,可能和实验室电源环境比较好有关。

网友A:
科尔摩根电机和驱动器都不错,特别是驱动器功能强大,但好象大家基本都不会用。我们也卖过的,旋转的还好说,直线的就很难调。到现在一个还没弄好。天津的那个代理我去过好几次,在开发区,坐车去很不方便,建议开车去。

网友B:
科尔摩根的电机和驱动器我们就是用直线的,它的特点是可用于高速和精密定位,具体价格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给美国一个厂家要求配备的,东西也是他们买好送来的。北京好象也有代理,但是他们只是做商务的,不懂技术,如果想了解技术问题,还得去找天津的代理。

网友A:
麻烦问一下,你那个是怎么调的,自己还是请他们调的,加了霍尔元件没?

网友B:
是我自己调的,没用霍尔元件。但是在我调试期间,记得也出现过一些他们技术支持人员没有遇到过的情况,也曾让他们不明所以。

网友A:
你用多久了??如果不加的话,好象过一段时间会寻不到向。有什么调试经验没,给我们做做指导。

网友C:
用美国PAKER的 军工质量 PAKER 6K多轴控制器 WWW.keyfaith.cn 吴先生 herywu@163.com

网友B:
to老鼠杰利:不好意思,我查了记录,是带霍尔元件的。 至于指导,根本谈不上,我们可以一起交流。能否告诉你目前使用调试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许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呢,共同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