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POD430H-SS1与s7-300的直接连接?

楼主(2004-08-30):
小弟现有一富士UG430H-SS1和S7-300的313CPU连接用适配器连一切正常,但用富士提供的直接图做线联接试了N次就是不通,请问该POD能不能和S7-300直接连,如何连??(要知道一个适配器要几千大元呀!!!)

网友A:
没有问题呀,必须用屏蔽线,然后用FUJI的接线图直接连接,要设置PLC的数据存储区4以后的,或者使用POD的内部存储区,设置完毕下传程序,在POD上做一个按纽试试。不清楚的话,直接找FUJI提供给您一套方案,你只要按步骤来就没问题

网友B:
找我吧,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你可以发邮件跟我联系,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auto999_1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