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22的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04-08-30):
我用工控机与PLC通讯,通讯方式是422的总线方式,一根网线带2个PLC。通讯距离最远的PLC离工控机有300米左右。网线用的是屏蔽网线。场地是老的水电发电厂。由于现场干扰太大所以通讯时常中断。请问在最后一个PLC站点加上一个110欧的电阻能否改善通讯效果?还有我现在的接线方式如下: 工控机422 网线的颜色 + 兰色 - 兰白 A+ 橙色 A- 橙白 请大家看看我的接线方式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改成“+”和“A+”用绞在一起的线、“-”和“A-”用绞在一起的线通讯效果要好些?

网友A:
应该是将 + 与 - 两线绞在一起会比较好. 受干扰时, 两线的电压同时偏移, 但电压差不变.

网友B:
建议选用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RS422专用通信电缆;如干扰过大,可选用钢带铠装型RS422专用通信电缆。信号波特率如在9600 bps及以上,末端并联的匹配电阻应为120欧姆。 楼主原有的接线方式没有错! 正确的接地方式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参见本网《RS485论坛》的“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有转载: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