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100米数据传输

楼主(2004-08-30):
请教大侠们: 我原有一台仪器通过RS232口接计算机,仪器提供配套软件。现在仪器和计算机的距离延长为100米了,我想中间用RS485来传输,要想软件不修改行得通吗? 另外,如果有8台同样的仪器想连接到一台计算机上,但每次只使用其中的一台仪器,怎样连接比较好?

网友A:
1. 可用 RS-485, 若是半双工通信, 软件不用作修改. I-7520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2. RS-485 是用 Broadcast 的方式作通信, 所以可将多个 device 同时串接在 RS-485 bus 上. 但得靠 I-752N 模块来定址. 此时, 软件需作修改, 对不同的地址下 command.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521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52N_index_c.htm 3. 或用 I-7188EN 模块, 走 Ethernet 网络. 每个 device 可 mapping 至不同的虚拟 COM port 上.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188e8_c.htm

楼主:
非常感谢GaryLin! 我的设备后面板上也有RS485口,说明书说它既可以半双工也可以全双工,请问这种情况软件用修改吗?

网友A:
不知您的软件是半双工还是全双工通信, 但因为您的设备两者都支持, 所以应该就没问题了才是! 另外要考虑的是, 您原来的 RS-232 通信时, 是否只用到 TX/RX 两线? 若有用到其它的 DCD/DSR/DTR/RI/CTS/RTS 的话, 那得实测才知. 一般情形下, 软件是不太需要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