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个恒压供水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4-08-30):
我刚调试了几台恒压供水系统,遇到几个问题希望老大们能帮帮我。主要是一个温控仪上的问题,我将参数设好之后让其自整定,结果那个AT指示灯一直闪烁,过了近两个小时了也还是这样,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自整定时变频器也要打开才行?还有不用温控仪就只用一个变频器能否实现恒压供水,如果可以那么正常供水时的压力值如何设定??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可以通过内置PID进行控制 可以通过增益频率的设定和一速频率的设定来调整压力

网友B:
要看是什么品牌变频器 现在基本都有内置PID,很方便 有问题可以探讨0533-6211570

楼主:
用的是富士的变频器,有内置的PID,温控仪起到的就是外部PID的作用,其自整定需要多长时间?要是不用温控仪也能做到一拖二吗?其恒定压力值如何设定?

网友C:
建议不要用自整定功能,消耗时间太多,可以自己凭经验设定,工作时看情况调整,一般大一点的系统最好还是用个PLC,现在这玩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