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楼主(2004-08-30):
我有一个很菜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CPU224表面有两个可以用螺丝刀调节的象是电位器的东西,它们到底起什么作用呢?三菱PLC上也有两个这样的微调。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那两个电位器对应PLC内部的两个寄存器:SMB28,SMB29,大小为0-255,你转动它们,则SMB28或SMB29里面的值就会改变....

网友B(2004-11-12):
请问这两个寄存器是用来做什么特殊用途的吗?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

网友C:
方便用于外部调节,

网友D:
你好楼主   我做过西门子S7-200、300的Rrofibus-DP 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谢了   QQ 281498694

网友E:
我公司好像要招工程师 要不您来瞅瞅 我公司地址东莞市莞太大道美佳大厦30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