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怎么读不出历史数据?

楼主(2004-08-30):
我在Access里见了一个链接表,通过系统DSN "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读取iFix的历史数据,可是表里只有一个变量的121个记录,并且此变量有name ,time 却说变量不合法,记录中没有值,为什么呢????

网友A(2004-12-15):
哎呀> 你没有启动HTC任务。

网友B(2006-04-12):
大哥,请给我说一下历史数据库的做法!

楼主:
To : wabc241
怎么讲??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我是个新手,想作个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
并且想让曲线笔可是选择。不知道怎么作,
请大哥指点几招!谢谢,
feitian2411@sina.com

网友C(2009-06-19):
提交SQL的查询语句时,返回的记录集中,fields应该是DATETIME,VALUE,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