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问题

楼主(2004-08-31):
在安装过程中出现microsoft data access 命令行参数问题

楼主:
需要安装 microsoft data access 即ADO数据库引擎

网友A(2005-09-27):
to 邓志群 你好! 我也在安装9.0过程中出现类似问题:在安装microsoft data access components2.7过程中提示:命令行选项语法错误.请问该如何解决呢>?就是需要安装ADO数据库引擎吗?到哪安装呀>

网友B(2006-04-17):
我解决这个问题了。在安装包中找到REDIST/MDAC手动安装它。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再安装INTOUCH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