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616G3-7.5KW

楼主(2004-08-31):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616G3-7.5KW没有输出,检查发现是CPU板无输出,请问那位师傅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有没有故障代码 直流母线电源电压是否过低 端子使能端是否连接 其它运行条件是不是没满足

楼主:
没有故障码,就是CPU板上无PWM波形输出。

网友C:
我遇见过616G5有这种情况。

网友C:
CPU板坏了

网友D:
CPU板上哪个具体的元器件坏了呢?有谁修好过同样的故障。

网友E:
74hc07

网友D:
CPU板上没有74HC07,请帮忙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