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楼主(2004-08-31):
普通三相电机的电流一般是功率的2倍,近日,碰到一电机,1.5Kw,电流7.5A,这种电机变频器容量应如何选?本来配1.5Kw变频器,结果是过载。该电机用在不透风环境中,并运行在30Hz以下。再请问:这种电机是什么特性?谢谢同仁解答。

网友A:
根据电机额定电流选取,再兼顾到启动力矩,建议使用4KW,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器保证没问题,日立SJ100-040HFE¥2700元 13701283280

网友A:
按照电机额定电流选取,再兼顾到启动力矩,建议使用4KW,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器肯定没问题,日立SJ100-040HFE¥2700元 13701283280

网友B:
西楚弟说的没错,但若电机运行在30HZ以下,最低是多少HZ要搞清,是变频专用电机吗!否则,电机很难稳定运行,

网友C:
负载的容量一般选用变频器容量的百分之60---70最为合适。

网友D:
这可能是一台220VAC电机,选1.5KW,220V三相输入变频器。

网友E:
1.5KW7.5A应该是三相220V1.5KW电机,选择220V电压等级的变频器,电源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入都可以,建议选择220v2.2KW变频器,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

网友F:
你的1.5KW的电机怎么会有7.5A的电流呢?这样的已经是超过了电机额定电流了,,会使电机发热非常大,这样的话变频器会发生过流保护的。要选大一点的电机和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