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两Lonworks节点如何联网

楼主(2004-08-31):
两个3150 flash control module,如何通过网络变量联系? 是不是一个模块里定义 network output int temp1; 另一个定义 network input int temp2; when(nv_update_occurs(temp2)) {.....} 问题是如何使temp2与temp1联系起来呢?即temp1变化temp2也变化?

网友A:
应该是进行绑定(binding)就ok了吧,bingding后固化程序会自动处理的

楼主:
请教如何绑定?是在nodebuilder里面吗?用什么指令?

网友B:
使用LON网络管理工具,如基于LNS的LonMaker for Windows,NL220,或者非LNS的管理工具。 --------------------------------------------

楼主:
谢谢,请看如下操作是否正确 首先编译每个模块的程序 一个模块 network output int temp1;   另一个模块   network input int temp2;   when(nv_update_occurs(temp2))   {.....} 其次将各自的nei文件烧入两个模块里 然后用lonmaker将两个模块的程序下载到模块里 最后用lonmaker将两个网络变量连接起来temp1-->temp2 有个问题:lonmaker的连接会反映到模块里已经固化的程序里吗?

网友A:
binding过程实际上是将相应的配置信息写入到连接节点的地址表和网络变量配置表中的。 我也是新人,这在很多资料上都有的。找些书和资料看看^_^

楼主:
请教一下,我用Lonmaker将两个网络变量连接后,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一旦我断电后重启,就不行了。请问能否把链接信息也烧进片子里去??

网友C:
用lonmaker绑定网络变量后,就已经将连接信息固化到3150芯片的eeprom中了,你一断电重起就不行,我想是因为你断电的时候已经把它们的连接信息清掉了,我介意你断开它们和你PC的连接线,然后再关掉lonmaker这样我想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D(2004-09-30):
不会吧!!!   各位老大把lonworks看成什么了。 不会那么脆弱吧!!!!!!!!!! 你的网络数据库建立之后,上电之后一些信息就没了?? 你的操作有问题,或者你的硬件产品有问题,换一个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