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如何选择固态继电器电流?

楼主(2004-08-31):
各位大虾:你们好! 对24V180W直流电机,计算其电流是7.5A,如何选用控制该电机之固态继电器的电流? 一般说来,对感性负载来说,选用直流固态继电器的电流的与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什么关系?对交流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A:
5-10倍额定电流。

网友B(2007-08-08):
杭州晶谷电子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直流固态继电器,调压模块,整流模块,直流/交流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移相触发器,袁克军,0571-57109910,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C(2009-06-09):
请问:

知道型号为JZR51—8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22KW        额定转速=723 r/s        定子额定电流=56.5A        额定效率=0.84          额定功率因素=0.7       转子额定电压=199V        转子额定电流=70.5A     过载系数=3

怎么选择固态继电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