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4-08-31):
各位使用AB的大侠你们好,我现在使用的是AB SLC-500。关于EEPROM有些事不解,望能指教。 1。编好的程序是不是存储在EEPROM中。 2。在同样的硬件配置下,换一个EEPROM,会有什么情况。

楼主:
我遇到这样一个情况:两块EEPROM写入不同的两段程序。(假设1#和2#,单独使用都可正常运行);现在是1#程序,我断主电--》拔出CPU--》断开电池--》换上2#EEPROM;按理通电后应该是2#程序,可是我连机上传程序到PC的却是1#程序。(???)。同样如果先是2#EEPROM程序换成1#EEPROM,上传和工作的也是2#的。 我不解,望各位帮助。

网友A:
plc主机内有一RAM,程序运行时调出RAM中的程序运行 你将PLC断电、切断电池电源时,RAM并没有断电, 因为它此时靠内部电容器放电来保护内部数据! 否则PLC断电、电池出故障的话程序和数据岂不丢了!? (参考SLC500手册1747-L511的电容在温度35度时后备时间是2周) 所以RAM中的数据没有丢失,新EEPROM中的程序也没有传到RAM中被PLC执行! 以上是个人观点,请批评指正!

网友B:
1.对于1747-L511,CPU模块上电容或锂电池作为RAM程序与数据后备。 2.对于其他SLC500处理器,多采用锂电池做RAM后备。 3.可通过RSLOGIX500设置系统位S:1/12为1使每次上电时自动将程序从EEPROM中装载到CPU RAM中执行。

网友B:
通过RSLOGIX500的"comms"菜单下面的EEPROM--->Store to EEPROM 命令菜单可将程序烧录到EEPROM中去。但必须先将PLC置于PROGRAM模式下。

网友C(2011-07-27):
求教:1、我的RSLOGIX500不能在PROGRAM模式下使用Store to EEPROM。

            2、每次短时断电时都会从EEPROM中调用程序,即使将S:1/12置0,锂电池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