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实验台(模拟4KW以下的压缩机负载)

楼主(2004-08-31):
谁懂实验台的建设啊,4KW以下,主要是作为负载,外加简单的功率、扭矩测量

网友A:
用一台滑差电机,把输出轴和扭矩传感器连接即可(扭力变送器固定在电机座上),通过调速控制负载。(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