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象和变频器有关吗?

楼主(2004-08-31):
一台锅炉风机系统的电机,使用ABBACS600变频器,最近运行时观察感觉电机轴承声音不正常,类似轴承损坏的声音,但是打开电机检查发现轴承情况很好,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否是变频器的原因?

网友A:
你可以打开变频器参数2605 LOW NOISE把它设为1。不过电机满负荷不能超过30度。你最好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大幅度调节一下载波频录试试111

网友C:
检查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否波动较大,若是重新进行ID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