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一起分析—FUJI的一个怪现象!
小生有礼了!

楼主(2004-08-31):
FUJI G9 75—132KW的好几台变频器,出现输入电流会有很大的波动,用机械钳型表测会在95-45A波动。输出电流会相差20A。分别为120,125,141。调整载波还是没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输出电流不平衡,会引起输入电流的波动吗?别的变频器好像没这种现象! 是变频器出问题吗?会是那一部分电路出问题?

网友A:
检查驱动电路!

小生有礼了!

网友:
空载电压是平衡的!

小生有礼了!

网友:
输出电流不平衡,会引起输入电流的波动吗?别的变频器好像没这种现象!

网友A:
要在低频才容易看出输出电压是否平衡!一般启动5HZ。

网友B:
换一台电机试一下,假如电机扫堂的话就会电流变化很大,我就遇见一次:只拖一台132kw空电机。(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C:
变频坏了 最好送修 我遇到过

小生有礼了!

网友:
能告诉我会是那一部分电路出问题?

网友D:
重点检查输出变压器至光耦部分的部件,含光电耦合器,要仔细检查不可马虎.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我测过输出六相波形是正常的。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我测过输出六相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E:
你的状况是在何种工况时出现的?

网友F:
首先因该对变频器电动机参数进行自整定,(F80,以后的几个参数)完成后再检查运行情况。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叫消失了。如果还是不行, 可能是电源板电压反馈电路有问题(老化飘移)。不会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F:
当其中一相输出电流达到设定的转矩限制值时,变频器内部保护功能启动,此时可以观察到输入电流大幅度波动。

小生有礼了!

网友:


网友:
有一台前两次运行5分钟正常。 第三次运行了分钟就不行。是在运行中出现这个现象的!

小生有礼了!

网友E:
你的状况是在何种工况时出现的? 负载? 给定? 反馈?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是在运行中出现这个现象的! FUJI G9 75—132KW的变频器,电机也是用132KW,电流分别为120,125,141。 开环控制,运行在50HZ

小生有礼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 请教富士老枪:电源板上的T052与812运放老化飘移,会引起出电流不平衡与输入电流的波动吗? 你那边有这两只集成吗? 能和你联系吗? 我的电话是13003923220

网友E:
负载是何情况?变化吗?

网友:
FUJI G9 75—132KW的好几台变频器,出现输入电流会有很大的波动,用机械钳型表测会在95-45A波动。输出电流会相差20A。分别为120,125,141。调整载波还是没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输出电流不平衡,会引起输入电流的波动吗?别的变频器好像没这种现象! 是变频器出问题吗?会是那一部分电路出问题?

小生有礼了!

网友:
负载是恒转矩。不变化的!

网友G(2009-06-27):
有台富士G9-55KW变频器带22KW的电机,输出电流不平衡,28A,36A,39A,请问这是正常的吗?不正常又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