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调节仪表

楼主(2004-08-31):
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生产销售自调节控制器.控制器广泛应用于蒸汽温度\压力控制。 它内置伺服放大模块。无须另购伺服放大器。 欢迎垂询:   电话:013757170910 0571-85501193   联系人:石龙

楼主:
SC-DFD5型微电脑数显操作器是SC系列仪表之一,配以热电阻或压力变送器、执行器即可组成具有一定智能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并具备如下功能和特点: 1.可代替模拟调节器,能同时对四个参数使用多种的PID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调控。请参看应用举例1 。 2.SC-DFD5型微电脑数显操作器具备放大器、自动/手动切换、轻触手动操作、位置显示及报警信号输出等功能。 3.实现全数字显示控制系统。选用LED数码管显示相关参数,读数直观。 4.主控系统采用了被称为"看门狗"(Watchdog)的监控技术,对仪表系统实现自诊断. 5.配合SC-WZHJ可实现无纸化记录,可使用电脑打印机打印报表。 6.与工业控制计算机或PC机联机功能。 7.上下限报警。 8.执行器行程软件限位功能。此功能可有效防止因过操作而损坏执行机构及被控对象。 9.运算功能。使用本仪表组合的自控系统无须任何模拟乘除器,即可实现温度压力联控。 该组合仪表适用于各行业对液体、蒸气、一般气体等多种介质进行流量、温度、压力的测控需要,用途广泛。 主要技术指标 1.输入信号: 0~5V/1~5V/0~2V/0.4~2V(可选) 0~10mA/4~20mA (可选) Pt100 2.通道: 2~4路 3.检测精度: ±1% 4.PID: 带死区模似人工调节智能PID 5.显示范围: 0~100% 6.偏差许可设定值: δ=0~±10% 7.报警值: 0~100% 8.控制参数设定值: 50%~90% (建议使用范围) 9.限位值: <2.0%~>98.0% 10.电源电压: 5V DC、2×9V AC、220V AC(可选) 11.使用环境: 温度0~45℃,湿度≤80%的腐蚀性气体 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