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有方法将.lib文件转换为.dll文件吗?

楼主(2004-08-31):
请问:有方法将.lib文件转换为.dll文件吗?

网友A:
不可以转换

楼主:
你好hppost,我用C++Builder编写一个数据采集程序,采集板卡商只提供一个.lib文件和包含相应函数的.h文件,我要载入该板卡的相应函数库,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B:
有.h文件和For BC的.lib文件就可以在C++Builder下编程了,你是指没有for BC的.lib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