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300与step7的通信

楼主(2004-08-31):
我用西门子的PCadptor(RS232-MPI/DP)连接PC机(上运行step7)和S7-300的MPI口下载程序,可是连接不上,提示:没有可用的连接.不知问出在那里,请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A:
本人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當時的原因是CPU的版本號較低﹐同樣都是300型314的CPU但后綴續號不一樣﹐造成無法聯接﹐后更換專用電纜OK。

网友B:
1.test in ControlPanel/SetPGPC Interface/PC Adapter(Auto)/Properties/NetworkDetection. Notice Adapter speed is same as above window setting. 2.If above test is Ok, all is OK

网友C:
这样,你要看看你选的是不是mpi通讯协议,在option里面的最下面一个选项,选上了之后点确定。你再看看通讯电缆上的灯亮了没有。如果还连不上,那就是接口有毛病,或是先断了,对了,插到cpu的mpi口上啊,可别弄到dp口里。

网友D:
pc机没有COM口,怎么向S7-200下载程序?

网友E(2004-11-02):
没有COM口就买个COM口到USB的转接器就好了。。。。。 也不贵,大概50块钱吧。很好用。 偶的本本就没有这种大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