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与STEP7连接

楼主(2004-08-31):
我用西门子的PCadptor(RS232-MPI/DP)连接PC机(上运行step7)和S7-300的MPI口下载程序,可是连接不上,提示:没有可用的连接.不知问出在那里,请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A:
看看频率设的是否一致

网友B:
最可能是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
在STEP7里只有9.6K,19.2K可供选择.都试过,但是我不知道S7-300里怎么设,因为S7-300里还没有用户程序,不知道系统是不是自适应. 是不是开发S7-300的程序必须用PCI卡?请指教!!

网友C:
1、配置MPI时有一计算机卡须从配置表的左边MOVE到右边(现在没软件,你试试) 2、工作组配置里将单一连接改为多连接(这选项折腾我好长时间) 你设置一下,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有一个PC adopter 没有选到右边. 很感谢老工控老兄啊!!这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 也感谢前面两位兄弟. 大家多多交流,共同进步啊!

网友D:
PC adopter 的站号好像要设到31的,而s7-300的站号可以在1和2之间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