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1变频器故障求解

楼主(2004-08-31):
ABB ACS601变频器报PPCC NINT故障且不能复位;报过流故障,消除外部过流因素后也不能复位;可以手动调节不能自动跟踪,更换I/O板后也不行。 本人就以上三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请不吝赐教,本人将十分感激!

网友A:
ppcc link:注意光纤的位置是否反了 overcurrent:加减速时间是否太快了 自动跟踪:是PID控制吗?我不太懂 参数没调整好吧 如果三个问题都是一台变频器上发生的且不能复位,可能有硬件损坏。

网友B:
你得将用途,所用宏告诉大家。各位老师才好帮你分析。

楼主:
这三个故障分别是三台变频器的,它们都是手/自动应用宏。且是水泵类,外部PID调节。 请各位老师详解。

网友C:
是不是正反转有问题.即手动时正转,PID时反转.有过此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