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S7 200与wincc 连接

楼主(2004-08-31):
求助PLCS7 200与wincc 连接,我有一个cp 243-1 模块,想利用它和wincc连接,请问哪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样试一下,应该没问题: WinCC 与S7200 通过PROFIBUS 通讯1. 拷贝EM277的GSD文件至硬盘\Sinec\ComPB.nt\gsd 路径下. 2. 启动Start → SIMATIC TSIMATIC NET → ComPROFIBUS 3. File → Scan GSD ,此后在 ComPROFIBUS的从站中EM277成为可选项 4. New → 选择Master为SOFTNET-DP,选Slave为SIMATICT Slave地址 → 选择 EM277→PROFIBUS-DP→Configure → slot 0 → order No. → 8 bytes out/8 bytes in → Auto Addr. → OKTParameterize → I/OT offset,offset设为0,即通讯映象区从VB0开始。 5. File → Export → NCM File如:c:\sinec\ComPB.nt\ncm\EM277.Ldb 6. Set PG/PC interface。选择CP_L2CP5611(PROFIBUS-DP Master)选择properties,在对话框中填入c:\sinec\ComPB.nt\ncm\EM277.txt(需完整路径)。 7. WinCC中在Tag Management 选择PROFIBUS-DP。WinCC中无CP5611的选项。若使用CP5611可选CP5412替代→New Driver Connection中将EM277站号填入 Slave address of EM277。→在system parameter 填入CP5412的地址;config file 中填入 ComPROFIBUS中输出的txt 文件及其完整路径。 8. 新的Connection 中作Tag.

网友B(2004-10-28):
好文,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