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HZ电机用在50HZ的电源上

楼主(2004-08-31):
我们这里进口了一台油田设备,其控制系统的50变60HZ的变频器损坏了,请教一下,是否可以直接用50HZ的电源代替,如果用理论分析一下,会出现那些结果。如果用公式的分析方法更好。

网友A:
直接用50HZ的电源主要是电机发热,容易烧坏(V/F改变)。

网友B:
直接用50HZ的电源电机转速将降低。

网友C:
不可以!设备的性能变化太大,会出事故!

网友D:
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频率降低电机气隙的磁感应强度增大,铁心有可能饱和(电机设计时,为充分利用铁心,磁感应强度都取得较大),这就使激磁电流大增。长期运行电机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