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个节约成本的方案

楼主(2004-08-31):
在一些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用步进电机代替变频+电动机或伺服电机 用PIC为芯片的PLC代替真正的PLC 用单片机为核心+AD+传感器测量温度 只是这么做能不能用啊 表示怀疑

网友A:
这个要考虑挣个系统成本,包括配件成本、开发成本,综合考虑!我现在也在准备开发一个通用控制板,采用总线扩展的方式模效仿PLC的功能,不过要用汇编语言编程,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想出比较好的编译系统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