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后可否带变压器请指教

楼主(2004-08-31):
李老师变频器后可否带变压器(3相380/3相200)拖十几个马达,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变压器会对变频器产生影响吗?为什么?隔远一点是否行,或有其它办法A。 敬候回音!

网友A:
可以的。我做过这种工程

网友B:
不需要变压器,只要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调整为220V输出即可。 加变压器可能会引起发热量增大,切忌不能采用直流制动。

网友C:
可以接,但效率太低,也没必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能直接接电机?

网友D:
可以,但是变压器需要特种变压器

楼主:
因为马达是200V3相(日本机)变压器会对变频器产生影响吗?

网友D:
那你不如直接选三相220V的变频器。明电舍有。010-65951182葛

网友E:
应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可以咨询0411-84647840。

网友F:
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客户生产出口设备,控制电机是480V 60Hz 15KW的,由于国内电网是380V 50Hz无法进行调试,就采用一台三菱FR-A540-15K变频器控制一台380V/480V升压变压器,再由变压器来带动电机,并将变频器参数设置为输出频率60Hz,输出电压380V。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变频器一启动,就THT报警。请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C:
变压器要用专用的!启动频率不能太低! 三菱FR-A540-15K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可达480V,可把变压器放在变频器前面,这样效率比较高而且用普通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G:
To 李春发: 不只道你说的专用变压器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压器,市场上是否有这样的变压器,还望指教. 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为了改变频率,当输出频率很低时,变压器相当于短路,变频器如何能够工作?

网友C:
就是变压器要根据所用的频率段专门设计(普通变压器只对50HZ设计),当然最低频率不能太低(频率越低、效率越小、变压器越热),变频器启动频率也要看输出电流情况设置,加速要快些,这个我们已有应用过。

网友E:
李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变压器的设计一定要根据工况,我做过高-低-高设计方案,当时有一台现成的专用变压器,在使用中发现输出侧效率很低!GT阿超的项目根本不需要变压器,只要调整变频器的压频曲线就可以了,当然,变频器的选型要根据输出侧(220V)的电流选定! 李老师,如果为变频器设计变压器的经验或数据,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变压器是专业厂家定做的,我们只提供设计要求,所以不知变压器的设计数据,一开始没对厂家说清楚设计要求,把变压器烧了。

网友D:
要提供那些设计要求?

网友H:
各位前辈: 小弟有一个问题,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我工作中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流马达使用东元直流控制器6500D调速,以前一直正常运转,最近马达会出现噪音,不是很频繁,控制器会出现oc现象,检查马达,散热风扇,机械部分均正常,更换同一类型控制器,参数一致,就正常了。 小弟想请教一下次问题的原因及处理方式。是否控制器参数可以调整来消除此问题?还是控制器本身硬件的问题?? 为谢!!!

网友I:
不能接变压器,可采用单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或者380V的的变频器,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的电压,380V的变频器可设定最高输出电压为220V.最好采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这样经济又方便.

网友J:
楼上的兄弟,你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变频器后可以接变压器-- 只不过不是一般的变压器罢了。已经有设备厂家以这样的方式在几百台设备上用了几年了!

网友I:
楼上兄弟,我们是搞市场经济,不搞革命的.那又怎样,还不是增加一些没别要的成本,而且麻烦,效率低.是否画蛇添足了!

网友J:
TO 老变频:如果你见过那种设备相信你就不那么说了,一台设备上 有将近200个电机难道要用200台变频器驱动更省么?

网友I:
那是采用一拖多呀。变频器功率于电机总功率,每个电机上面使用一个热继电器就可以啦。我们也是做台达的,但没有听说使用变压器接在变频器输出端的。除非有220V的电机,又有380V的电机,但这也可以改变电机星三角形的接法统一电机电压呀!

网友J:
那种电机的电压只有几十伏,故不谊采用单纯的一拖多方式。

网友K(2025-03-06):
undefined

附加
undefined

https://sfff25.jinsheyi.com/

https://www.baiyewang.com/index35229048

https://yjyee.355xx.com/

https://www.51myprint.com/shop/13818312768a/

https://www.51myprint.com/shop/18621104826a/

https://www.51myprint.com/shop/13450288425a/

https://www.51myprint.com/shop/18127816689a/

https://www.51myprint.com/shop/13338695281a/

https://www.51myprint.com/shop/18018628582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8072599658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8707925748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3302945971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8025697119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5067847000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6679001281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7521701764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3486319622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3396529575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5261119811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3823774686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8689331654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8602897399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3605841572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5314157771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8589040950a

https://www.jzy88.cn/index.php?homepage=18823835974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18518721128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18023488647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15918974070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400-820-8736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18674787530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13717783830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18559717393a

https://www.51myprint.com/shop/18969312762a/

https://www.golvcai.com/com/13968330921a/

https://www.golvcai.com/com/17157830493a/

https://www.golvcai.com/com/13149933618a/

https://www.golvcai.com/com/17733837389a/

https://www.golvcai.com/com/18824685890a/

https://www.golvcai.com/com/18052256161a/

https://www.golvcai.com/com/15506521811a/

https://www.golvcai.com/com/15362866083a/

https://www.golvcai.com/com/18861621522a/

https://www.golvcai.com/com/13066157010a/

https://www.golvcai.com/com/15736105645a/

https://www.golvcai.com/com/13382683899a/

https://www.golvcai.com/com/13417407768a/

https://www.golvcai.com/com/13921216565a/

https://www.wdmjw.cn/com/13586939928a/

https://www.wdmjw.cn/com/18867598569a/

https://www.wdmjw.cn/com/15206520287a/

https://www.wdmjw.cn/com/13588976680a/

https://www.wdmjw.cn/com/15221733687a/

https://www.wdmjw.cn/com/13538044787a/

https://www.wdmjw.cn/com/15267958322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5212390999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8019670758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377784679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377784679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856043236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8925551907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8929168177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059680598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564153784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827254238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738760091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5312371866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7732079081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632556667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3528740189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8917017778a

https://www.qqlbjw.cn/index.php?homepage=15867455197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8670542378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880187389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02210918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785779007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902750385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356692430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5300400190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772461528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5716186621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812814154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9812383840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5889326152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5112296568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729921527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715348673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90667140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5726870120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836828486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8639008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6257151111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548685558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72431246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906845273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591530293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676425252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8182688890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7093467610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864159363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537767622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8664107670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961827688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073691626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8158562505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328166150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3326871793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8815027250a

https://www.51pjwgsc.com/index.php?homepage=13853408658a

https://www.51pjwgsc.com/index.php?homepage=18917017778a

https://www.51pjwgsc.com/index.php?homepage=15057679269a

http://www.zgxjjypt.com/com/024-57644001a/

http://www.zgxjjypt.com/com/0760-22363923a/

http://www.zgxjjypt.com/com/010-82677355a/

https://www.zgxjjypt.com/com/0993-2623682a/

http://www.zgxjjypt.com/com/0576-83518368a/

http://www.zgxjjypt.com/com/0335-8880888a/

http://www.zgxjjypt.com/com/021-80228412a/

https://www.zgxjjypt.com/com/010-60738888a/

http://www.zgxjjypt.com/com/0335-8586151a/

http://www.zgxjjypt.com/com/0571-88383183a/

https://www.jdpp168.cn/com/18825364773a/

https://www.jdpp168.cn/com/13798987119a/

https://www.jdpp168.cn/com/15012805928a/

https://www.jdpp168.cn/com/15016720648a/

https://www.jdpp168.cn/com/13925667150a/

https://www.jdpp168.cn/com/18857195952a/

https://www.jdpp168.cn/com/13924866499a/

https://www.jdpp168.cn/com/17318333558a/

https://www.djwpt.cn/index.php?homepage=18682241439a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23/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5/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64/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69/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85/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16/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77/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7/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11/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92/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70/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83/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83/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06/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03/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04/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07/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10/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13/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14/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17/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19/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31/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81/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82/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87/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88/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89/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1/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2/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3/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4/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6/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8/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099/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04/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09/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06/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14/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15/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18/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19/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20/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28/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37/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40/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46/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49/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53/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60/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65/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71/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78/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79/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82/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85/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88/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90/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91/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196/

https://www.jiaju63.com/com/sccfa200/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030691080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897653636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060001158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674410011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736612011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06959679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360575158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159715611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925912171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57181998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879712811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67835403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82234346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038098051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7721719266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924563358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62822898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27287487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631505620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92580951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156169990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706027382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56001056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515893777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91260429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02452578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10822520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029265892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7350267781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7138851342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969357187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707968387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814100846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55111183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243345276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902301152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588098486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62010670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925912158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95490013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180873922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958754275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059328701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987800310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013651717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879891506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318297477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791982010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03708465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62011357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562617618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82282961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929526277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68869649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45568055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92388441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824718944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344442223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056880777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605977128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170705120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828887150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38038521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5000135855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352846330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879893315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599227556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3328632929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923051498a

http://www.51zgmycymh.com/index.php?homepage=18679241020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912736909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181815709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923754918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912672144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388590903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621759811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7757785289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922720270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5814469277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788516020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057297862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7706638567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7612021637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873316676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055568048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235166230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664198066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332987781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0795-6768118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070160007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575791556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538770719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567795691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865611196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5869362531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620818480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560804469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901548763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5689563111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705643682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260668169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562423093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575984494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761885078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5297808690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5918441719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7705930855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9550766524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3600520917a

https://www.168syt.com/index.php?homepage=18588577747a

https://www.51jksh.cn/com/13823659896a/

https://www.51jksh.cn/com/18087411222a/

https://www.51jksh.cn/com/6689488a/

https://www.51jksh.cn/com/19157792361a/

https://www.51jksh.cn/com/15323827980a/

https://www.51jksh.cn/com/13180010182a/

https://www.51jksh.cn/com/17614301907a/

https://www.51jksh.cn/com/15706708708a/

https://www.bgsby.com/com/13336496766a/

https://www.bgsby.com/com/13535725187a/

https://www.bgsby.com/com/15825792372a/

https://www.bgsby.com/com/13958418505a/

https://www.bgsby.com/com/18892613801a/

https://www.bgsby.com/com/13392048117a/

https://www.bgsby.com/com/13770617147a/

https://www.bgsby.com/com/15868930661aa/

https://www.bgsby.com/com/18028727963a/

https://www.bgsby.com/com/13761478378a/

https://www.bgsby.com/com/13363641885a/

https://www.bgsby.com/com/17369685966a/

https://www.bgsby.com/com/15889447370a/

https://www.bgsby.com/com/13910971288a/

https://www.bgsby.com/com/13918615695a/

https://www.bgsby.com/com/13424829999a/

https://www.bgsby.com/com/15069005395a/

https://www.bgsby.com/com/13686161430a/

https://www.bgsby.com/com/18551862777a/

https://www.bgsby.com/com/15916569786a/

https://www.bgsby.com/com/17638821888a/

https://www.bgsby.com/com/15625983888a/

https://www.bgsby.com/com/19906111780a/

https://www.bgsby.com/com/15137939861a/

https://www.bgsby.com/com/19120670869a/

https://www.bgsby.com/com/15083559798a/

https://www.bgsby.com/com/18123606790a/

https://www.bgsby.com/com/18679795456a/

https://www.bgsby.com/com/18819166170a/

https://www.bgsby.com/com/17621272200a/

https://www.bgsby.com/com/15356793201a/

https://www.bgsby.com/com/18015002095a/

https://www.bgsby.com/com/13702832225a/

https://www.bgsby.com/com/13928471730a/

https://www.bgsby.com/com/18702855690a/

https://www.bgsby.com/com/18028690354a/

https://www.bgsby.com/com/18925958288a/

https://www.bgsby.com/com/18058881680a/

https://www.bgsby.com/com/13818701170a/

https://www.bgsby.com/com/18157988837a/

https://www.bgsby.com/com/19906111780aa/

https://www.bgsby.com/com/15538832629a/

https://www.bgsby.com/com/13711690528a/

https://www.bgsby.com/com/13678998621a/

https://www.bgsby.com/com/18038845080a/

https://www.bgsby.com/com/17180637692a/

https://www.bgsby.com/com/15029915110a/

https://www.bgsby.com/com/18329069707a/

https://www.bgsby.com/com/13425926545a/

https://www.bgsby.com/com/13665824444a/

https://www.bgsby.com/com/17737777980a/

https://www.bgsby.com/com/15712908285a/

https://www.bgsby.com/com/18303796802a/

https://www.bgsby.com/com/13515891034a/

https://www.bgsby.com/com/18958955385a/

https://www.bgsby.com/com/13616858856a/

https://www.bgsby.com/com/13857967418a/

https://www.bgsby.com/com/13539333571a/

https://www.bgsby.com/com/18046939888a/

https://www.bfjc88.com/index.php?homepage=15269771250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3645687899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8735185097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5605856156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3995209020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5908892039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7154872950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7316125504s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8174263556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3265833368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5599216681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7585999109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9992041973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5969708872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7127671999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4785338874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5029947838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8198105193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7762042019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8190035118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8685933369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9379474532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3455101013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5950429863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7677637495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5890661303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8786883194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8188609782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3455554931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3591197177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3765983507a

https://www.jiushui66.cn/index.php?homepage=19156711119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816908589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816974887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370000018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5779796309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5913381101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5833163777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8122863704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968888725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5814157768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5153405969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8936806781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532880037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957290766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780917645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794996868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535616921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5665811407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3649816635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5833377786a

https://www.91shalitaojin.com/index.php?homepage=18817973180a

https://www.91jindi.com/index.php?homepage=13653832788a

https://www.91jindi.com/index.php?homepage=19958227671a

https://www.fjzzw168.cn/com/15205175237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336982378a/

https://www.fjzzw168.cn/com/15958375206a/

https://www.fjzzw168.cn/com/1501616791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928998525a/

https://www.fjzzw168.cn/com/15989893323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361891819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988533999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868769925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682600031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421316400a/

https://www.fjzzw168.cn/com/18825982602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825789652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926775674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396695346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714386969a/

https://www.fjzzw168.cn/com/18127814360a/

https://www.fjzzw168.cn/com/18867770537a/

https://www.fjzzw168.cn/com/18666687554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312988097a/

https://www.fjzzw168.cn/com/18675437800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590382510a/

https://www.fjzzw168.cn/com/18021636699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719905411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794145767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378412333a/

https://www.fjzzw168.cn/com/15013751144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506650030a/

https://www.fjzzw168.cn/com/18620138759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808302397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537251998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810006688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359244974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880111521a/

https://www.fjzzw168.cn/com/15198236261a/

https://www.fjzzw168.cn/com/15889552521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823506945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918196021a/

https://www.fjzzw168.cn/com/13715898702a/

https://www.fjzzw168.cn/com/1896832520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623232294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776630183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929236351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667992517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387012072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508950618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72865935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11963722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310834047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025119998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853391603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823377108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989339459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129968486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016500789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415315756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952674447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338767266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67872802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064561485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268027266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002845149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987788133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71358909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55488768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691530333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152773188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719000056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672695705a

https://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569165775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680184883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86176788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420670028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64667640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00769112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288818837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686112015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617272668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590215586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775019998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602399673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313966016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712615818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430740043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17309752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375410785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217733707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562001955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8898658994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201456471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825209300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985473275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82337710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875973401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319051325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138341773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686112015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859241729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12469485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7138376744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0572-2283086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53160085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82426793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0510-87076707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824786325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688625449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362851273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400-928-698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190361282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815653181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51006318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400-1135-666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02567884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824294827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170238864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387012072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219998601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02511999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55297767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675239805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633726082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952950953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751182109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7773166613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60018647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715487099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50895061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85193850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7651935991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12001505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0755-2951588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915329095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52834374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7101560239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310834047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468472851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777153440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246213665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0523-8753981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168893967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173109521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664363413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366608888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3910382792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8858093577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0574-65803887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953993341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0575-8253080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20797516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7669682560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81267778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983312117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81468163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889889486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91704655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352959196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818900347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131986937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994179395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016889813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714906864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37755635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9162192590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15370162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992436271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53990536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961505433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7727574510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00658693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760478591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00255480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914184791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01231063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505049831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82644919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310834047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815464747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556682017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687414747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549821846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67023125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823805787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971613680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705112308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07640692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02543569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35254945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92545880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81251850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341209994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810726014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15297251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934381162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39662235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99518050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925065213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21107040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64534566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21833520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03751501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91406647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866789821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66431165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00288559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016474567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68189565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566002639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668065839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022962656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412984996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867807480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957473151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907611055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591970870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7820397110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928188968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3958274261a

https://www.zgqjnyw.mobi/index.php?homepage=18566121588a

https://www.guanggaoj.com/com/15322925269a/

https://www.guanggaoj.com/com/17701552368a/

https://www.guanggaoj.com/com/18505733388a/

https://www.guanggaoj.com/com/18916009955a/

https://www.guanggaoj.com/com/181333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905253053a

https://www.qqxnywlw.cn/index.php?homepage=15365616971a

https://www.xhw111.com/com/15252063598a/

https://www.xhw111.com/com/0574-87053586a/

https://www.xhw111.com/com/13662694320a/

https://www.xhw111.com/com/18546563353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417397392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5953993341a

http://www.hqxnyw.cn/index.php?homepage=13699815101a

http://nbyqsb0828.facaicao.com/

http://ahtlt2022.facaicao.com/

http://nbyqsb0521.facaicao.com/

https://www.tywh1688.com/com/0592-6305588a/

https://www.tywh1688.com/com/13906033140a/

https://www.tywh1688.com/com/0577-66997889/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0577-66997889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1307782070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1342914711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020-81701353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1338322055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0574-88021585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1592597195

https://www.tywh1688.com/com/0579-87052378/

https://www.tywh1688.com/com/1377347672/

https://www.tywh1688.com/com/1517589002/

https://www.tywh1688.com/com/1383385799/

https://www.tywh1688.com/com/1310992690/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1555957091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1361518313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1529850371

https://www.tywh1688.com/index.php?homepage=1856033305

http://pifa.naodi.com/com/fdfdfg/

http://www.zaoqin.com/com/fgfg2/

http://www.chouhuo.com/com/sddf3/

http://www.c8f.com/com/fgfggf/

https://www.xdln.com.cn/com/sdsd/

https://www.fjzzw168.cn/com/0513-85516141/

https://www.fjzzw168.cn/com/010-64104440/

https://www.fjzzw168.cn/com/025-51815402/

https://www.fjzzw168.cn/com/0838-8521566/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010-81463816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400-8851-888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400-139-8866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4008-930-939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400-612-0119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400-880-2802a

https://www.1elephant.com/index.php?homepage=010-88909231a

https://www.bgsby.com/com/17715192230a/

https://www.bgsby.com/com/13165940080a/

https://www.bgsby.com/com/13825321733a/

https://www.bgsby.com/com/18069922072a/

https://www.bgsby.com/com/1892816647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