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窑炉内玻璃溶液液位测定。

楼主(2004-08-31):
我想知道那种方式能够测定窑炉内玻璃溶液液面高度。环境温度1500度左右,垂直距离为1.5米到3米。

网友A:
可以用超声波或雷达液位

网友B:
超声波的不好使。

网友C:
环境温度1500度左右,是讲的窑炉内温度吗?

网友D:
有两种方法可以考虑: 第一种方法:我们为单晶炉生产厂配套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单晶硅的直径。 这实际是红外测温仪的一种非常规用法:通常测温时要求测量光斑(目标大小)要充满视野,否则影响测量温度精度。但知道这个影响大小的关系时,也就知道了单晶直径(单晶的温度是由温控系统保持‘恒定’的,约 1700度)。 第二种方法:图象处理的方法,用在连铸机结晶器钢水(约 1650度)液面检测。为了保持结晶器中钢水液面稳定,用摄像头采集结晶器的图象,用计算机分析该画面可得出液面高度,并实现自动调节。 玻璃熔化温度和以上两者近似,这些方法应该可以。 第一种方法约需五六千元,第二种方法约需四五万元。

网友E:
为什么关于这个主题我的回复不见了? 要求斑竹给个解释!!! 今天早上 我回复的这个帖子,在2楼,后来就不见了,为什么 为什么?!!

网友D:
请你再贴一遍看。 也许‘为什么’,也许不为什么。

网友E:
我感觉 目前用于窑炉内玻璃溶液液位测定没有非常满意的方法 根据我的了解有用计算机根据综合数据进行模糊测量的方法 我有过用雷达测量最高800度左右料位的事例 能满足测量要求 大概就是这样的回复 ,斑竹回答

网友F:
应该还是有的,在钢厂里面测量钢水的高度都没有问题。德国SICK有一种叫激光测距的产品,也许可以满足。我不知道你在窑炉的工作状况怎么样?现场按装有不有特殊要求,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D:
量子风:你这个回帖我看见了,好象比这个还详细,写的挺好,看来是费了心血的。精神可嘉、丢了可惜。 上午有片刻服务器故障,可能在那个时候丢了。最近有几个经常上的大网站也被攻击,还不清楚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欢迎你继续参与技术讨论,可不要灰心呀。

网友G:
采用图像法是最佳方式,不仅可以测量液位,更可以直观地看到窑炉内的情况,我公司已为钢厂、化工厂等行业做了多个工程,不仅可以测量出钢水的液位,更可以看出钢水中的杂质(杂质比重较轻,一般浮在上方),测量的最高温度可达2300度。如有需要可同我联系。TEL:027-87463613 余先生

网友H(2007-05-13):
目前玻璃熔窑常用的方法:核子测量,图象测量,激光测量,气体测量方式.关键看你的实际情况和想花多少钱来选择.

网友I:
我也是一家玻璃厂的仪表工,我可以帮助你。0817-6631805

网友J(2017-02-08):
最经济最简单的方法采用金属探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