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与MODEM远程连接

楼主(2004-09-01):
谭强: 您好! 请教FX2N与与MODEM远程连接的设置以及除PLC与MODEM连接是否还需特殊电缆吗?

网友A:
PLC与MODEM连接电缆型号为:SC-10; www.zjzcmy.com上有图片;

网友B:
只要找对MODEM有SC09就可以了,我这里还有通过无线GPRS的MODEM进行远程PLC/触目屏的程序传输和监控.

网友C:
sc09绝对不行,sdf说得对,sc10+modem就可以,sc10是国人开发的 (上海禄科技),三菱公司是没有此产品,但此MODEM最好选3COM、 霍氏。。。 上海兴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server@sh-xingl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