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直接与AS-i总线modbus主站模块通讯?求助。。。。

楼主(2004-09-01):
组态王如何直接与AS-i总线modbus主站模块通讯? 谢谢。期待~~

网友A(2006-06-08):
如果组态王有如INTOUCH的一样的支持modbus协议的I/o server的话,就可以直接读取,但你需要问硬件厂家MODBUS/ASI站上从站对应的MODBUS地址。

网友B(2019-08-0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