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态无功补偿器的原理

楼主(2004-09-01):
大家好,我刚刚大学毕业,要做静态无功补偿装方面的工作,请各位同行详细介绍一下静态无功补偿器的原理! 先行谢过了!

楼主:
刚进入这一领域很多技术问题都不懂,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A:
我的信箱 angusan@163.com

网友B:
动态的太贵了,一般的只有300多元。

网友A:
动态无功补偿控制器要求对电网进行跟踪控制,运用的是DSP或类似的高速数据处理器,简称MCPU,所以价格当然要高得多。同时对投切元件也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响应时间为20MS以内的电子式开关,一般的机械式开关的机械动作时间太长。

网友C(2005-04-01):
用可控硅的比较好

网友D(2005-06-01):
静态无功补偿器与智能化静止进相机都是无功补偿设备,请问有哪些不同?280269378@qq.com

网友E:
静态无功补偿实际上是一种有级补偿装置,它对功率因数的跟踪精度较低。静止式进相机实际上是一种动态无功补偿装置,之所以把它叫做静止式,那只是相对旋转式进相机而言的。他对无功的跟踪控制精度高,在实际使用时节电的效果相当好。有一台245KW的球磨机,在使用静态无功补偿时,其运行电流保持在400A左右。而使用上静止式进相机后,运行电流只有280A左右,效果相当明显。

网友F:
可以来我这里看看lwxl11@163.com

网友G(2005-10-16):
是高压还是低压?包括不包括谐波治理?

网友H:
无功补偿设备在什么条件下才开始考虑?

网友I:
那的看对象是什么了? 一般针对电网. 你可以去 www.dsdz.com 上去看看

网友J(2006-02-13):
好象没有动态的好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工控追求在 2005-6-8 17:12:00 发表的内容:
  静态无功补偿实际上是一种有级补偿装置,它对功率因数的跟踪精度较低。静止式进相机实际上是一种动态无功补…
--------------------------------------------------------------------------------------------
请问一下工控追求:该求磨机进行无功补尝之后,其电流从400A变成
280A左右,那么是不是它的运行成本也降低了(比如电费),进行无
功补尝都有哪些益处?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工控追求在 2005-6-8 17:12:00 发表的内容:
  静态无功补偿实际上是一种有级补偿装置,它对功率因数的跟踪精度较低。静止式进相机实际上是一种动态无功补…
--------------------------------------------------------------------------------------------
请问一下工控追求:进行无功补尝之后,求磨机运行电流从400A左右下降到280A左右,这是不是意味着工厂电费会随之减少呢?无功补尝
都有哪些好处呢?

网友L(2006-03-21):
图片 很好

网友M:
非电力部门用电容器进行补偿的 !
市场上很多无功自动调空装置!几百块一个,就够用了!
一般十路的较多,外接接触器,控制大电容!
这叫静态的!
还有就是电力部门用!一般电场!
一般用专门的DCS系统。

网友K:
能请教高手:无功功率补尝应该怎样计算?

网友N(2006-06-15):
静态无功补偿对一般异步电动机负载为主,电流变化不大的用户比价适用,性价比更高。它延时间隔2秒以上,由于选用交流接触器会产生较大的涌流倍数,必须保证(3分钟)电容器充分放电,故延时间隔须大于10s。而动态补偿设备,通常需要考虑谐波对电容器和开关元件的影响,选择固态继电器、可控硅、复合电子模块、电容专用无触点开关等,均各有好处。
静止补偿通常选择可控硅(附散热片、冷却风扇等)。从实践看,选择带过零触发大功率晶闸管模块比较理想,但成本偏高。而采用新型复合电子模块,结构简单,功能齐全,适用于谐波含量较小的场合;但其最大缺点就是开关的寿命不够长,毕竟接触器为其运行主体。不久的将来,随着技术进步,它将成为低压动态补偿设备的主要元件。
浙江正泰集团电气股份总公司可以为你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