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接触器及断路器选型求教

楼主(2004-09-01):
一般断路器和接触器的参数按被控元件的额定电流的多少倍来选取,一般有些什么选用原则 断路器是选热继电器好,还是空开好呢 另外接触器的操作线圈用直流或交流的,价格有没有什么区别? 多谢赐教!

网友A:
一般取被控件额流的1倍多一点。热继电器具有热保护功能,而空开具有多重功能,包括热保护功能。 我个人觉得选用交流的方便、便宜,最起码少一个直流变压器。当然在有此场合就一定要用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