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与PLC数据连接问题

楼主(2004-09-01):
PLC是S7-400,变频器是6SE70,PROFIBUS-DP现场总线。变频器组态信息:PPO3、PIW812-PIW815、PQW812-PQW815,想问的问题是:变频器参数P443(BICO为K3002)、P554(BICO为K3100)与PIW812-PIW815、PQW812-PQW815如何交换数据?(假设MOVE 8000给PQW812,这8000怎么到K3002中呢?)

网友A:
我也没有用过,,我也没有用过SIEMENS的PLC,,,我也是刚开始干设计,,我做维护时自学过别人写的SIEMENS 300 PLC 与变频器440,直流驱动、LENZE伺服的PROFIBUS DP 总线通讯的程序,,,, 我现在没有SIEMENS 变频器的手册,,不知道P443,,P554指什么参数,,我猜测大概是速度设定,或当前速度读出吧,,,因为其他的参数可以设定在变频器设定,,在用P-DP通讯时用SFC14,SFC15,,前为写,,后为读,,可以写状态字和速度值,当然也可以读状态字和速度值了。。读到当前数据块中,,你愿传送到哪儿也行了,,, 我认为S7- 300 和 400是一样的,,,我还有以前别人写的程序,,,是300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300软件,,可以看一下,,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网友B:
P443是主设定(模拟量),P554是6SE70控制字1的OFF1位,也就是用来启停变频器的;在写PLC程序的时候有两种方式,第一就是楼上说的用SFC14和SFC15这两个功能块,使用很简单,看看帮助就会了;另外也可以用L和T直接去写。有问题可以wqzh1111@sohu.com

网友A:
TO 旷野幽灵: 您好,,,请问您有没有用过SIEMENS的直流调速装置,用过6RA70系列的吗??如果用过能给我一分S300+6RA70,用PROFIBUS 总线做的程序,有注释最好了,,,: 谢谢!!!!!!!

网友B:
楼上的不好意思,6RA70俺也没有用过,不过可以肯定通讯方式和6SE70是完全一样的,我这儿有6RA70的使用大全,中文的,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阿。

网友A:
TO :旷野幽灵大哥 谢谢!!!!!!! 是电子版的吗???如果是电子版的,那就给我发一份吧,可以发我邮箱里,不知道大不大,如果太大,可以分割开的。。 如果是书本的,那就算了,反正我现在也用不到, 麻烦您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这个好像比较大,15M,而且你也没有留下邮箱阿?呵呵,可以用QQ传。

楼主:
别忘了小弟,给我也来一份。QQ:21359736

网友A:
TO 旷野幽灵大哥 您好! 我公司的邮箱:sheji1@bjjincheng.com 如果给我发了,,能打电话告诉我吗?我手机是13126723567 谢谢!~!!! 可不可以给我留个电话。有问题好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