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变频调速电机如何实现压力闭环控制

楼主(2004-09-01):
求助:用变频调速电机如何实现压力闭环控制 压力信号为4-20ma信号,要求能手动、自动切换,谢谢!

网友A:
如果调速用变频器,直接接输入,设置算法就可以。 其他方法需要加调节仪。 手动在变频器加电位器,手动、自动切换柜子上装转换开关。

楼主:
周公 压力信号如何与频率对应?

网友A:
既然是闭环控制,这两个不需要对应吧?由仪表或者变频器中的算法实现压力恒定就可以了。